显卡不显但是跑码正常!!

楼主(2011-08-21):
七彩虹的天行7300LE-GD3 TC256的显卡 不显,,跑码正常 还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重新植球

网友:
是不是显卡插上去后黑屏啊!查查各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显卡不行时,跑码会跑过去的,就会看到正常跑码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如果不行,重新植株

网友:
兄弟 主板是好的   显卡上的1.8V   1.2V   5V都量了 都有

网友:
加焊gpu,一般都是核心虚焊

网友:
板子没虚焊吧?测下耦合电容和显卡VGA阻止,显卡一般加下GPU就差不多了!

网友:
如果显卡真是坏的..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的话那我还真没见过!请问楼主听到的确定是进系统的声音而不是嘀嘀嘀嘀嘀嘀的声音?还有你确定只是显卡的问题 ?  而显示器灯管等等的..确定没问题??

网友:
分辨率高了的原因吧

网友:
还有就是显卡不显示   本来跟主板跑码就不相干的啊     你把显卡取下来也是跑码正常的啊.!但有些显卡插上去得话会不过内存的《不过这种情况特少》

网友:
跑码正常,显示器灯有变色么?变色了就重新做个GPU 没有变色量下门电路。。

网友:
不知你换显卡试过没有,应该是显卡问题{GPU}

网友:
楼主门电路啊  门电路查了没有啊

网友:
测一下行场星号,看看VGA上有点压没有

正解。

网友:
找一下行场有没有信号了

网友:
用DVI看可不可以显啊,看是不是显卡的VGA模块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看门电路那路有问题没。没问题可以刷个BIOS看看。供电应该是正常的GPU都发现了。。

网友:
GPU肯定是发现了,查门电路、虚焊。

网友:
用发热砖加热GPU看下。

网友:
一般是GPU虚焊或者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后加热GPU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能只是显卡的VGA的模块虚焊了。加焊一下。遇到过三星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用想,显卡GPU空焊了吗
默默的帅着
你是汕头科艺电脑嘛、我有大量主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用想,显卡GPU空焊了吗
你是汕头科艺电脑嘛、我有大量主板

网友:
直接上BGA把

网友:
看看掉元件没有,查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