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电源板无电压

楼主(2011-08-21):
联想的一块电源板,商用机上的2灯管设计,雷击后无电压,换LD7575PS后电压只有5V和12V只有0.1V左右,换过开关管,光耦,TL431 还是不行,取个思路

网友:
310V直流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上次我修个雷击的就坏了一大片,电阻就坏了7,8个

网友:
有电压输出(偏低)点不亮怎么修?

网友:
看看 电源IC那的限流电阻  健在不??

网友:
测试下工作条件 判断那里坏了   不要乱换东西

网友:
一般会坏在电源部份,高压部分被雷击坏的还是比较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跑一下电源部份的电路,那里的元件简单,不要盲目的换东西

先修出5V 12V 查是否有元件对地或是短路了

然后在看高压部份!

网友:
启动电阻坏了吗?

网友:
还是检查电源芯片周围的电阻吧!

网友:
光耦那里的电容

网友:
有一个简单点方法,如果你的驱动板是5V供电的,你可以把12V完全断开不要,改一个笔记本5V高压条上去。接一个灯管,不过就是亮度低点,但是没多大影响。成本也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