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跟LED液晶屏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08-21):
LCD液晶屏跟LED液晶屏有什么不同,怎么知道哪些是LCD的还是LED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纸上谈兵的人提出来的。

网友:
 LED是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Diode的英文缩写。
 LED应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LED单管应用,包括背光源LED,红外线LED等;另外就是LED显示屏,目前

,中国在LED基础材料制造方面与国际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就LED显示屏而言,中国的设计和生产技术

水平基本与国际同步。
LED显示屏是由发光二极管排列组成的一显示器件。它采用低电压扫描驱动,具有:耗电少、使用寿命长

、成本低、亮度高、故障少、视角大、可视距离远等特点。

  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LED在亮度、功耗、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都更具优势。LED与

LCD的功耗比大约为10:1,而且更高的刷新速率使得LED在视频方面有更好的性能表现,能提供宽达160°

的视角,可以显示各种文字、数字、彩色图像及动画信息,也可以播放电视、录像、VCD、DVD等彩色视频

信号,多幅显示屏还可以进行联网播出。有机LED显示屏的单个元素反应速度是LCD液晶屏的1000倍,在强

光下也可以照看不误,并且适应零下40度的低温。利用LED技术,可以制造出比LCD更薄、更亮、更清晰的

显示器,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LCD是液晶显示屏的全称:它包括了TFT,UFB,TFD,STN等类型的液晶显示屏。
 笔记本液晶屏常的是TFT。TFT屏幕是薄膜晶体管,英文全称(ThinFilmTransistor),是有源矩阵类型液晶

显示器,在其背部设置特殊光管,可以主动对屏幕上的各个独立的像素进行控制,这也是所谓的主动矩阵TFT

的来历,这样可以大的提高么应时间,约为80毫秒,而STN的为200毫秒!也改善了STN闪烁(水波纹)模糊的现

象,有效的提高了播放动态画面的能力,和STN相比,TFT有出色的色彩饱和度,还原能力和更高的对比度,太

阳下依然看的非常清楚,但是缺点是比较耗电,而且成本也较高。
  简单地说,LCD与LED是两种不同的显示技术,LCD是由液态晶体组成的显示屏,而LED则是由发光二极

管组成的显示屏。LED显示器与LCD显示器相比,LED在亮度、功耗、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都更具

优势。
●背光源——LED与LCD的根本区别
  LCD即液晶显示器。LED即Light Emitting Diode,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光二极管。传统LCD电视和今天

所说的LED电视的区别就在背光源上。中国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郝亚斌介绍说,LED电视使用了发光二极

管作为背光源,而不是过去的使用灯管作为背光源,从工艺上大大节省了空间。

网友(点评):
抄的太多了,都没心情看完,针对问题回答就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百度上面复制下来的吧!

网友(点评):
还是感谢,别人复制还是看到标题后认真在网上去找过的撒。

网友:
背光源区别最大

网友:
我只会看厚薄来分。

网友:
我只会看厚薄来分

网友:
LED的比LCD的要薄的多, LCD面临淘汰。

网友:
LCD有高压条,LED没有高压条吧,4楼的回答那么麻烦,一般人还看不明白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高压板。不拆机的话,可以开机用手去按压屏。你懂的下面我就不说了。

网友:
不错啊,长知识了!

网友:
led的屏很薄而且没有高压板

网友:
背光方式不同

网友:
原本LCD指的就是液晶显示器或电视的屏,过去都是由荧光管产生背光,没有LED显示器,这两年LED(即发光二极管)成为新的高性能背光源(因为高亮度发光管技术取得长足发展),为了方便,把这类显示器(电视机)叫LED的,实际上只是LED背光。真正的LED显示器是现在户外那种亮度很高的大屏幕显示屏,那是直接由LED发的光产生的图像,由于我们家用的电视和显示器屏幕小,LED管做不出那么小并且相邻像素不互相干涉,所以小屏幕目前还没有纯LED屏。

我的理解。  最初听别人叫LED电视觉得不对,现在变成约定俗成了。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我是新手!!!外观上除了了薄厚,色彩的丰富程度,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省电和不省电的区别

网友:
价格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不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很难分出来。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其实效果差异不大。
但是价格上相差很大。

网友:
如果是OLED,,,那就有点区别了,,,,,你所问的LCD和LED的区别,,仅仅是背光源不同,,,一个是CCFL冷荧光灯另一个是发光二极管,,,,,其他完全一样,当然背光的电路也是稍有不同,一个是逆升高压,一个是恒流源,,,,,当然功耗也不一样了,,,LED的更节能嘛,,,

网友:
led,lcd最大区别是一个是发光二极管,一个是液晶屏。

网友:
好像现在那些屏幕上都有标识的吧?

网友:
通俗的讲 就是灯管和非灯管

网友:
主要是背光方式不同

网友:
LED严格的说还是LCD,所谓的LED是指的背光源是LED,屏还是和LCD一样的,真正的LED屏是室外那种大屏幕的广告牌,每个像素是由一个LED发光管组成的。那种屏是靠LED管自身发光,不需要背光的。

网友(点评):
。同意。这说法太透彻了。。相对于现在的液晶来说。LCD就是灯管,LED就是发光管并联

网友:
还是LED好啊

网友:
俺也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A:
LED二极管是一个一个排列的,倾斜仔细看上下会很多细格子,这些就是LED屏。这要仔细看才看的到。LED高亮时很刺眼。传统背光的屏幕在右下方屏诓就是高压条的位置会发热。还可以用手指划屏,在同样的力度下,波浪会有所不同。

网友:
leD分两种 背光是LED 还有一种是用无数个LED发光管组成的阵列成像

网友:
一起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区别在背光上面

网友:
现在主流是LED了吧!

网友:
关键差别还是背光方式!!!
LCD可以理解成你家原来用的灯棍背光,LED是一个个发光二级管,现在很多手电都是这个!
相比之下,LED的不容易坏,现在灯管烧的屏幕特别多!到电脑城换个灯管还很贵!!!

网友:
前两天陪朋友买了一个led显示器,觉得对比度不错,而且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二极管是一个一个排列的,倾斜仔细看上下会很多细格子,这些就是LED屏。这要仔细看才看的到。LED高亮时 ...

谢谢!学习了!我现在用的是lcd的液晶显示器!使用一会就会很热!led的应该不会太热吧
!再就是高压条的位置不同显示器位置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LCD有高压和灯管

网友:
发光原理不同

网友:
一般只是只管他是不是LED背灯而已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LED没有灯管线呵呵

网友:
厚薄区别  背光别的没什么

网友:
LED比LCD薄很多而且还比LCD省电 俩个价钱也差不多毕竟LCD已经淘汰啊

网友:
屏一样,只是背光不一样..

网友:
好象LED屏的功耗也不小吧,对比同尺寸的LCD屏电视,都要1百多瓦.难道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认真看了山里人的回复

网友:
供电方式也不一样把

网友:
看了这些我算是明白了,led和lcd主要区别就在背光源上,屏幕材质上稍微有点区别。
还有,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人改装acer的背光源,从lcd的灯管改装成led的发光二级管,好像效果要好很多。而且led的背光源不需要高压模块,只需要一个发光二级管的驱动模块

网友:
节能,背光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
led亮度比lcd更均匀 鲜艳。

网友:
LCD的背光用的是灯管,LED用的是二极管,LED相比LCD省电,亮度高,寿命长

网友:
就背光不同。别的区别不大。再就是LED的要比LCD的节能

网友(2011-12-07):
两个差不多,新款老款区别

网友:
背光系统的不同,一个用的灯管,一个用的led灯条。

网友:
总感觉想盲人摸象一样  除非显示器开箱看

网友:
驱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
看有没有灯管~~~

网友:
呵呵,这里的解释全乱了套
搞错了几个概念
led背光液晶屏与ccfl背光液晶屏
还有led屏与lcd屏

led屏是一般户外展示用的,比如体育场馆的彩色屏幕,
户外一般是不能使用lcd屏的

lcd屏,有背光之分就是led背光与ccfl背光,

lcd屏与led屏是用途不同,本身并没有明显的重合场合.

而led背光lcd屏与ccfl背光lcd屏是共存关系,前者正逐步替代后者.如此而已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led一个lcd

网友:
最看晕了

网友:
区别在高压供电口..

网友:
背光不同

网友B:
价格现在确实相差不大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