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1-08-21):
今天接了一个DV2000   接电有待机电流    开关上有3V供电   EC KB3910SF 有供电   ECRST电压正常      系统供电51120的EN1 只有1。5V电压   怀疑  是51120  或EC引起   换完后故障不变     在51120 EN1脚 外接3V供电   3V电感取下    5V竟然出来了   但3V提示 1。53V  理解不了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在IBM机器中也遇到属于后面短路保护了,要好好查查,这问题比较复杂,电容管子甚至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AMD 的主板啊,显卡问题啊

网友:
按照时序一不一不查,这个板子不太好搞

网友:
有短线的。

网友:
是不是3.3V电容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我接的所有的DV2000 , 拿过来都一个毛病 , 独显的就是显卡 , 集显的就是北桥 , 别的 , 还真没弄过 , 不过这款机器 , 显卡的晶振容易出问题 .

网友:
显卡周边掉件了      今天闲来无事  拿过来观察了一下   现在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dv2000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上拉3.3v电压变低要么是电阻阻值不对了,要么哪里把它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