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0VL 0.76不显

楼主(2011-08-21):
华硕 F50VL Intel CPU SIS芯片组 ATI显卡 电流0.76-0.85-0.75 不显 加焊北桥 老样子 没思路了
华硕

网友:
ATI显卡一般不太容易虚,有问题请直接更换。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换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哟,也许只能换了才能解决

网友:
不能只看电流,你要一个个量量电压,要结合着来修应该回好些!

网友:
看电流到显卡了,换一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换显卡呀,这种故障一般都是他坏

网友:
换个新的 也许开会开不显示

网友:
SIS671DX有问题 别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