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拖不起负载

楼主(2011-08-21):
一个杂牌的电源,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就是短接绿线运行正常,接上主板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拆开电源没有鼓包的电容,一样把疑似有问题的电容全换后问题依旧。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鄙人才学习这个很多不懂,能能告诉下除电容外还有其他那些元件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关键是以前一直用起的,最近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在你更换好电容,你有没有更换电源看下是不是问题依旧?如果没有更换过的话先更换看一下,看一下你电源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稳定和正常。

网友:
是不是开关管老化了哦。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
你换新的电源可以有吗,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开关管是不是有问题?是否单管工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537-1-1.html

网友:
测一下检流电阻,看是不是阻值偏大

网友:
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537-1-1.html

网友:
这里灌点水  不要扣我分啊!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我换其他电源试过,就是这个电源有问题,你们说的开关管用的13007也换过,就不知道其它哪里还有问题!至于说的测流电阻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啦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2011-12-25):
有的元件出现虚焊(低压部分的)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来灌水的。。。。。。。

网友:
难道不是保护啦?我手里也有一个上面写着dell。就这问题。做工很漂亮。精致。于是想修好收着。

网友(2012-03-18):
有的元件出现虚焊(低压部分的)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电源质量不好,其实 我觉得配电脑,省什么别省电源

网友(2012-05-31):
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