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掉电来人帮分析下

楼主(2011-08-21):
开机进系统玩一会或者刚进系统,好像就自动关机(看着不算掉电,还提示关机) 然后在开就掉电,在等几分钟就能开,然后进系统在关机,在开,在掉   有时进系统能玩一会检测温度都正常 显卡75度左右的 换过内存,硬盘拔下也不行,帮分析分析!

网友:
电源开关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开关按键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是温度引起的问题,开关是也应该查查

网友:
查查开关问题

网友:
要是开关连的话到系统或者用一会关机呢?忽略了开关,我查下在 说

网友:
还有温控,和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那个关机是关机还是直接掉电这样的》?

网友:
dell好像什么问题它就会掉电

网友:
我有一块戴尔D630的板子也是进系统就掉点,不像你的还关机,我的是直接没电了,按快关能启动,有的时候能进系统,有时侯进不了系统,然后又掉电了。

网友:
有规律吗,是不是电源口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例电源口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导热硅脂有问题了,散热不好引起,过热

网友:
这个开关是和键盘一体的,把键盘上的开关挑断了还是不行,去了键盘就OK。键盘怎么会导致一直关机掉电呢搞不懂

网友:
查温度  清理CPU风扇  其次就是你的系统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系统芯片是不是 条件有时候没满足!

网友:
温度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自己不会搞就拿到专业维修那搞,拿给我也行

网友:
换CPU试试 不行就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一个键盘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