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时不时花屏死机咋整

楼主(2011-08-21):
一条2G的窄板内存条,ELPIDA的颗粒,用RST在INTEL板跟AMD板上扫描两个小时都不去任何问题,但上板(我用的是联想G31板)用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就花屏死机,这个怎么整?

网友(点评):
用我的SEC工厂或者VDATA工厂RMA级软件测试马上出问题。你的软件不行哦,兄弟/。。。

网友(点评):
或者AMT64 01软件也可以。NSRD 台湾版 也可以。。。

网友(点评):
搞内存生产加工,要舍得投资。光靠一个 915破板和RS T软件是不行的,业余搞搞还可以。

网友:
可能是颗粒热了以后虚焊了吧。

网友:
那你就等它花了以后在检测看看。。。

网友:
你联想那机器用别的内存上去不会花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烦死了,我的做法就是干脆不修了,太TMD费时了,你想用时它就老是出问题,你想检测是它又奇迹般的耗费你大量时间还不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条子最好不用,害人害已

网友:
用独显启动.用RST测试,对有问题的颗粒进行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RST测不准的,用AMT网卡测一下,问题芯片立马现形。

网友:
道长说了这么多好东东又不放一个出来,太郁闷了喔

网友(点评):
不发,我以前不搞 土炮在论坛买个破915做DDR2维修都是330才卖的。。 我对这个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