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示问题

楼主(2011-08-21):
小弟刚接一台HP dv2000
笔记本
开机绿屏但是外接正常,然后给笔记本换个屏还是绿屏。我自己怀疑是屏线的问题但是拿到维修店比人说是显卡问题。小弟就疑惑了如果显卡有问题的话外接能正常吗?换句话说外接正常能证明显卡是正常的吗?望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屏线的面大,修V3000遇到过屏线烧糊了的,不过是红屏

网友:
有见外接正常,屏显不正常,加焊显卡修复的案例。。。

网友:
当然有可能是显卡了呀,外显和内屏显并不是同一个模块,所以当然是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有遇到个,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试试300度吹显卡30秒,然后上电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的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 和内显式两个模块楼主

网友:
此机的显卡的确易坏,但不免有意外,建议楼主试试,加焊或换个屏..

网友:
外接正常不一定接屏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