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如图

楼主(2011-08-21):
实测这个V5REF-SUS这个电压是3。3V ,感觉不正常啊,这个电压是南桥发出的,应该是通过这个电压转换成SUSB,SUSC的电压,感觉后面的SUSB电压只有1。6V,就往上查,查到这里

网友:
你的图太少  了,5v线性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吧,

网友: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图也没有说清

网友:
我想问的是V5REF是什么信号?是送给南桥的还是南桥发出来的,还有是由V5REF产生的+3V-S5,还是+3V-S5产生的V5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