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板子怪现象 求助高人

楼主(2011-08-21):
一块翔升的智能主板能点亮 但是关机后又不通电了 必须
把电源拔了 等一会在插上电源 又能点亮了
主板
求助
翔升

网友:
南桥换了就OK了

网友:
好像是虚焊

网友:
桥已经加焊了 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不会是IO问题吧

网友:
这样子说好像一关机,电源就自动保护起来了,只有拔掉电源才能再一次点亮。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一个板子,最后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这板子只有一个桥 已经加了两次焊了 还是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