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M接光驱档LOGO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8-21):
今天来个C430M笔记本做系统,来的时候可以进系统的,然后换了一个系统了,就到XP滚动条那里走几下就卡住了,但安全模式可以进啊。。然后就把光驱下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然后上了光驱就直接卡在LOGO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光驱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啊,而且一开始还用光驱装过系统的啊。。那位大侠说下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装WIN7准好,或者用XP安装光盘不要用GHOST光盘。

网友:
用硬装盘重新装个,在打驱动,遇到个,用GHOST装的,打了驱动,就在滚动条那里死机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不要用G版

网友:
楼主,你的这种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点:
                                              1,此系统不能很好的兼容此机器。(换另外版本的系统试试)
                                              2,现在有些机器是不支持WIN xp的。(只能用win7)就是所谓的BIOS不支持。
                                              3,光驱坏了。

网友:
按楼上的处理吧,比较全了

网友:
加载光驱驱动的时候卡死的

网友:
恩 基本上都是GHOST惹的货,准备张慢装的,有备无患!

网友:
宏基也有这个问题,一般换安装版的就好了

网友:
硬装一下试过没

网友:
光驱短路,换光驱就好了。。多了。还有硬盘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如果是IDE光驱,还可以看下主从盘设置

网友:
换光驱吧,检测光驱出错

网友:
软件与光驱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