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

楼主(2011-08-21):
主板诊断卡D4灯一直亮着,但就是开不了机没有一点反应换过电源内存条,将硬盘光驱电源也取掉过。这是什么原因?各位高手来发表一下意见!
上面是一台电脑,还有下面一台电脑。
也是主板诊断卡D4灯一直亮着,下机CPU风扇只转动一下就停了也换过电源内存条,将硬盘光驱电源取掉,怎么回事,高手们,这两台电脑是一个原因吗?

网友:
显示D4,先查几大供电是否正常。CPU风扇只转动一下就停了说明主板有可能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怀疑是主板或CPU但我这里还是一个刚起步的小小店没有他那种AMD的主板和CPU换,这种情况别人要是不修了检测了一下你们收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