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喜V98笔记本BIOS,主板型号是MS-14351

楼主(2011-08-21):
     开机电流跑到1.2A左右,貌似不过显卡,换过显卡,加焊北桥还是原故障。

网友:
说详细点啊 有跑马吗

网友:
内存换下试下!

网友:
内存 跟CPU  都换过。起初接单的时候以为是内存没插好还暗喜呢!显卡换过10年全新的 北桥也加焊过!内存AD 线正常   显卡阻值0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