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 PRO V1.1主板集成显卡不显

楼主(2011-08-21):
如题,独立显卡正常,量R、G、B阻值78、60、65。行 、场为735。VGA接口电路我不懂。不知从何开始,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不胜感激。
显卡

网友:
VGA 阻值相差大了一点.. 先刷个BIOS 不行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行场应该是过一个门电路到北桥。你看下门电路输出正常不

网友:
+刚才通电量了一下电压。行电压为3.5V,场电压为3.1V. R G B都是0.1V.不知道这样正常不,行场经过一个接地的电阻进了一个六脚的芯片.

网友:
错了,行电压3.1V 场电压3.5V.

网友:
行场一般是5v的。。。我也有一块,rgb阻值低,加焊桥是没有用的,,,虽然我知道,但我还是加了,结果当然是没好了,,,,你可以把rgb线路上的电阻电容都拆了,看看还低吗??还低就没救了。。。。。。。

网友:
上面标有18A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这个盈通板有这个通病,很多板在VGA口都有个六只脚的芯片,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先BIOS,不行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