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恳请高人出马关于CPU代换原则

楼主(2011-08-21):
恳请高人出马,请问迅驰:一代  二代  三代  四代  CPU 是否可以代换,代换原则是什么 ?

网友:
一般不能代换,笔记本不同的平台(一般反北桥)用的CPU一般是不一样的,能代换的也是极少的过度产品,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2代的 可以用于一代, 但一代的不能用于2代。
3代的 不能用于2代
4代的 可以用3代 3代的不能用4代。
5代的 只能用于5代。

网友:
如说错了 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