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 奇怪掉电

楼主(2011-08-21):
  X85S         F81SE       冷机开 可以进系统  过一会掉电   然后一开就掉 一开就掉    之前换过散热片  加焊所以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感 故障依旧      BBS上有人说换8743换了一样   无语了   准备把温控拿下来都不知道是哪个IC    有修好到得朋友  指点指点

网友:
注明  开关脚开机前后都有高电位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发个电路板图片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AMD的U啊?我有修到一台BENQ T31的机器也是不定时掉电,处理散热不行,拆了温控芯片好了,结果第二天重装系统时花屏死机,再也不亮机了,北桥烧了,换上之后把温控还原还是一样的情况,不定时掉电,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想起换个U试,很好,半小时也没有掉电,明天再去好好试试,AMD的U有时真不好说。

网友:
英特尔的   SIS芯片组  换过U了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

北桥温度有点高

网友:
AMD得,换个 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