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OFF

楼主(2011-08-21):
我想问下ON/OFF是在点亮屏的瞬间有3.3V以上的电压,还是只要屏亮就有,屏灭就没有?

网友A:
应该是瞬间的,所谓的开机其实只是个电平而已

on/off 是开启信号 一直有电压 不是瞬间的 如果是的话 那灯管 也指示瞬间亮一下

网友:
不懂乱讲,那个是开启信号,持续存在的,只有高电平,高压板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瞬间的,所谓的开机其实只是个电平而已

哦,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是持续的高电平,不是瞬间的开启信号

网友:
那个是开启信号ON/OFF  是能开启能关闭的意思   正常是高电平

网友:
恩 谢谢各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