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英特尔810E的问题主板

楼主(2011-08-21):
首先可以确定cpu是好的
第一块可以开机,风扇会转,但是没图像,也没自检通过或者报警声音,六位诊断卡显示“no cpu”
第二块可以进系统,一旦运行软件或者上网浏览网页,很容易重启。如果什么也不干,它可以放几个小时也没事,硬件温度都在50以下,最后,六位诊断卡居然也是显示“no cpu”

各位大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自沙,多谢捧场

网友:
不是太清楚,但是不能总依赖一个诊断卡的,换别的试试看能不能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先通过U口对地打阻值看南桥有无问题

网友:
终于找到地方了回复了。

网友:
第一个查下各路供电吧,第二个估计还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