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突然断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1):
刚有台电脑,刚开机没问题,但是运行20分钟左右,主机突然断电,换个电源一样,CPU的温度正常!但我开机时发现提示:cpu fan error
是不是CPU熄火了??求高手帮忙!!!!
cpu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过高造成的,出的这一个选项可以在bios里面调一下。

网友:
出现问题时我用摸了一下CPU温度正常

网友:
郁闷 这是液晶 区 不是修主机的

网友:
你把CPU风扇结错呢,找到CPU FAN 那个电源座子。

网友:
哦!对不起了!新手是这样的老范错!

网友:
还有主机断电 1 电源坏了 2 CPU 风扇 没接触好CPU 3 CPU温度过高 4主板坏 5如果进到WINDOWS的界面后 重启 有可能 硬盘有坏道 所致。

网友:
谢谢zhangyuhot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明明提示了是主板cpu 风扇(FAN) 错误(ERROR) 哎、、、、、、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CPU风扇或其机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风扇反馈电路吗

网友:
上次见到一个主机也是现实cpu fan error ,可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修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我把CPU风扇结错呢,换个CPU FAN 那个电源座子插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