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不充电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8-21):
今天接到一台X41不充电,用电池不开机,电池可以正常放电,加焊max1708e后可以正常充电,但不可以用电池开机,主板进过水,查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重电池接口处接了个二极管,飞线到TB62501处的100欧电阻上,可以用电池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IBM的机器容易因为进水引起断线,不过你说的100欧姆电阻是不是那个标看100的10欧姆电阻,它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这样的,不过我的1708E换了一个,也是从电池接口加了个二极管到TB,真是一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