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 笔记本每次开机都出一个错误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1):
Dell PP01L 笔记本

每次开机都出一个错误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客户说是放置好长时间不用了,想用的时候就这样了

经过测量发现 7.2V的CMOS电池没电了,

应该是可以充电的,经过长时间的通电,现在CMOS电池的电压已经恢复,但还是依旧出现这个提示

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把键盘取了还是这样吗?再说了,这个机子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COMS线路了,  检查一下。

网友:
明天取下键盘试试看看有什么变化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顶一下,别沉下去

网友:
如果是桥坏了,这机子就该退休了。

网友:
取下键盘看下,然后把COMS设置调整到默认看一下。如果还是不成应该是你coms有问题了

网友:
这么老 的机器呀,好久没见过了,这款,机器,能用就不错了 !

网友:
太老的机器了 如果F1能跳过去的话  建议就别折腾了   老家伙了

网友:
继续关注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
已经提示你了,xx和yy不匹配,重新刷bios。

网友:
电池电路被腐蚀了,拆开洗一下,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很久没用了? 看有木有被腐蚀

网友:
没有被腐蚀痕迹

网友:
我把键盘取下,开机还是有同样的提示

网友:
告诉你个秘诀 线按F3就可以了 下次就不出来了

网友:
在BIOS设置里面没找到还原出厂值的选项

网友:
不知道这款机器能否在线刷BIOS
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