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R4 长城代工的显示器

楼主(2011-08-21):
请大家帮忙 清华同方长城代工的产品代码 TCC-9L80A 型号L9TR4 显示器经常出现自动灭了,然后自己又重新开了

有的时候能用10分钟 反复的的自动开和关屏幕反复闪...看电影几分钟黑屏,然后玩QQ游戏,在进游戏斗地主房间的一瞬间也会黑屏,等几秒又显示出画面,,,,反反复复...... 有时候黑掉了,然后要等十多分钟才能开启显示器,,好像是要冷却一下,才能用

那个高手修过这个显示器啊,是什么问题呢?  在网上查了好多都说是驱动板的问题,,,,,,,,急求高手告解......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是不是  开关坏了    在不行就是  电源板  驱动板  了     要拆开 一个一个排除   还有  你是不是连拆都没拆开   就发帖了

网友:
我拆了的,晕,,怎么可能没拆啊,

网友:
那把按键 把了   一个一个代换吧

网友:
晕 和按键没关系

网友:
我试过了的

网友:
灯管电流过大。

网友:
楼上的你确定是驱动板坏 ???????????????

网友:
将驱动板12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通病。

网友:
我修个一个明基的也是这样,是高压升压包短路了,由于手中没有这个,后来换了高压板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