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8-21):
这个机子摔过,送修时花屏,毫无疑问显卡掉点,重新补点后BGA做好,装完系统都正常可以使用了,但是会不定时掉电
温度检测出来都是正常的,硅脂之类的都重新弄过的,用手去摸板子整个板子都烫得厉害,整块板子居然都这么热,可以确定掉电是温度造成的,但为啥整个板子都这么热始终查不出来
有没有手头有这片板子的在修的帮忙摸看看板子热不热 ,我这片正常上网的时候电流1.0左右,一运行游戏就电流跑到2.3左右了,I3+5470这种

补充内容 (2011-8-22 13:41):
中午得空把HM55也给拿下来仔细看了一遍,就角上掉了几个空点,应该不关桥的事

网友:
==你的CPU散热做好了没有。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点评):
散热都是搞好的,中午得空把HM55也给拿下来仔细看了一遍,角上掉了几个空点,应该不关桥的事

网友:
对, 北桥空焊能够引起,还有你要确定不把散热给处理好了,不行就把风扇改成直转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cpu和显卡温度高引起掉电的,是整个主板温度高,远离cpu显卡北桥的部分的板子也是很烫,烫手的那种温度

网友:
摔过的机器特别难搞,尤其是掉点的,一是主板变形BGA重做麻烦二是掉点多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点评):
要真只是掉点那太好搞了,问题显卡掉的点都补上了,桥掉的空点,cpu座子也测试过数据位对地都正常,板子基本没变形,就怪事怎么会板子这么烫

网友:
掉点了 怎么补点。。。 5个点以内 如何补啊 。补过很多次 都不成功。

网友(点评):
这个看焊工了,仔细点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太靠近的话用绿油涂一下,用紫外光固化的那种

网友:
中午得空把HM55也给拿下来仔细看了一遍,角上掉了几个空点,应该不关桥的事

网友:
即然是温度引起的,那就不关焊的事了吧,有些机器本来运行大游戏就会温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