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的维修

楼主(2011-08-21):
今天有空,把前几天扔在一旁的主板拿过来修理。这是块V星945gcm5 v2,红色的pcb。测量各个电压,无3.3V SB,其余的电压正常。调出ms-7g的pdf,测量个电压。不正常。莫非MS-7g坏掉了,翻遍了料板,无此件。只能扔了?有点不甘心。突然想起此板不能触发,连忙量开关与i/o的电阻,发现是通的。i/o也没有备件可换。用热风枪对i/o及周边吹了一会,干脆把ms-7及周边也吹了一通。冷却后。测试,发现能通电了。上U及内存,触发,检测卡不跑码。TNND,这板的毛病真多。吹下bios,放到编程器上准备刷bios.到V星官网上下bios时才发现网上无此产品。把查出来的相近产品的做了对比后,发现945gcm5的硬件一模一样。下了bios,刷之。焊回芯片,冷却。上电,测试卡开始一路跑码。接显示器,亮了。进bios设置好各项,保存后退出。重启后,装上系统测试,ok.总算搞定。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网友:
又见BIOS的问题!看来台式机不开机的,先刷BIOS再修!

不开机先刷BIOS经典!

网友:
先量电压,正常以后,能开机的,有复位,刷bios.

网友:
MIS主板BIOS坏多,我遇到过很多,不过内存的,跑E0,刷BIOS多数能好

网友A:
MSI主板建议加焊BIOS

网友:
还没有用过编程器,都不知道路是怎样用的

网友:
呀,,我碰到V星不开机基本都放弃了,都是没有V星的那个芯片,原来还有这种事,,又学一招。。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你怎么刷BIOS,现有待机电压后,在盾有没有PSON

网友:
修二修三修的会遇到一些BIOS坏的
但是一修的遇到BIOS坏的肯定不多

网友:
bios的问题还挺多的

网友:
现在就是复位上还有点问题

网友:
自学的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主板建议加焊BIOS

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还真有耐心,差点扔个好东西

网友:
支持,V星技嘉的bios都经常出现问题

网友:
V星真的有很多BIOS问题造成的呀,这次真的又学到了,要好好记住才行呀。。。

网友(2011-09-20):
MSI一般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MSI不跑码的 BIOS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
那要看什么板,有些板一修的也爱坏BIOS资料,特别是N78系列的,比如信步N7818/V的,什么都正常不跑码的,10片有9片是BIOS资料坏。

网友:
我今天遇到V星一板,跑档D4,电压正常,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过之后,问题依旧!请问还有哪些情况导致这个问题啊?

网友:
i/o坏,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MSI的945gcm5 V2的也是的,换个就OK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刷BIOS   先软后硬........

网友:
刷好的板子不少

网友:
3.3VSB都没有,何来其他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