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磐正845pe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21):
从收垃圾的那里买到一磐正845pe,花费10大洋。主板的具体型号是EP-4PEAI-A,绿色pcb.测量各个电压正常。上u和内存,显卡。触发,不跑码,约5秒后自动关机。翻过来检查背面时发现cpu供电部分发黄。拆下6个aod 436,测量是好的。莫非软击穿,用6个06n03l代替。焊好后试验,依旧不跑码,但不再自动关机了。测量各个电压正常。取下bios芯片,到编程器上刷bios.清空和编程很顺利,校验时报错。我倒!在备件中找了一通,找不到替代品。这个bios是sst49lf003a,3M的。手头上没有3M的,4M的有不少。决定用4M的代替。把bios文件加了1M的空字节进去,扩充成4M的bios.写入一片intel n80802ab.一切顺利。把bios芯片插入插座,触发。测试卡开始跑码,接显示器,亮了。此板修复。

网友:
怎么判断是bios坏了没有说。

网友:
电压正常不跑码就刷bios,这是习惯

网友:
虽然说是垃圾板,但好像也是没有修过的,,

网友:
台机BIOS资料易坏,本体坏的倒不多!

网友:
原来BIOS可以这样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