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可以代换max1845

楼主(2011-08-21):
max8743可以代换max1845?

网友:
可以用 但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不可以把 .....

网友:
下载两个芯片的PDF资料,对比一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要是可以那就能少备料了,碰到试试看

网友:
可以用的,我试过了。 不过最好还是原型号替换。怕不稳定

网友:
两IC脚位完全一样,连各参数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