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具体步骤哪几部?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21):
高手之间迷津啊!!!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方法有好多,最基本你要下载一个能用的BIOS文件,要是可以开机进系统你可以在WIN下刷,当然有些是刷不了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拆下来编程器刷,你把你的情况说具体一点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需要哪些东西  哪些工具  我指的是这个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4272018&

用这个吧,好用。

网友:
据我了解用软件刷不太安全把,

现在都是编程器.

要把BIOS备份一份,

按照主板找到BIOS程序,

根据编程器步骤刷进去就OK了,

我也是新手,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