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SB10100问题。

楼主(2011-08-21):
闲来无事,随手修一块前面收的板子。好像是联想机子上的。 故障是12v 5v偏低,12v只有0.6左右,5v有3v左右。
    首先断开给高压供电的电感12v的 ,卸掉驱动板。测量故障还是一样。12v太低就怀疑12v的问题,沿着线路查发现快恢复二极管d609 击穿,替换后12v有17v 5v有5.6v。 感觉有点偏高,但是直接量高压板没有明显的短路,就直接装好给高压供电的电感。一上电发现快恢复二极管d609又击穿了。
  问题高压板MOS是不是还有短路????还在检查中,但是看见就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你用什么管子代换的?这个原管是肖特基二极管,是不可以随便用个二极管或者你说的快恢复代换的!

网友:
百分之百12v负载有短路性估障元件沒有排除

网友:
高压变压器损坏也会烧整流管。

网友:
如果用普通整流管很快烧毁, 12v整流滤波电容不良, 后面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室不是后面灯管那边的那个高压变压器?

就是哪个接灯管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