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30的液晶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1-08-21):
显示器是dell老式15寸液晶。主板上有2条白色的扁平线。一条是45针,另一条是30针。
请教下这两条线的供电是哪个针脚。另外它应该是多少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说,在网上收的PDF质料看看

搜什么型号啊??

网友:
很普通的45+30的,,,

网友: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