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1):
在U盘里建一个文件夹就变成应用程序怎么办呀,打不开?
文件
应用程序

网友:
格了不就得了 难道是你机器里的?

网友:
到网上下载个usbcleaner专杀工具,很管用的,试一试,没错的。

网友:
格了都 不行
下一个usbcleaner专杀工具看行不行

网友:
自己的数据U盘不要拿去乱插。

网友:
同情,很好解决,你动动脑。

网友:
很好解决 到底怎么解决呀

网友:
去下个.EXE专杀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贝壳文件夹EXE病毒查杀修复工具
用这个,非常好用

网友:
先用杀毒软件杀毒,然后用U盘厂家低格工具格式掉

网友:
木马专家试试能否帮你的忙

网友:
求解答!!这个问题我也不会!!!
那位哥哥姐姐有知道的说一下哈!!!

网友:
问题不大,慢慢来

网友:
EXE文件夹病毒 很气人!!!
我也经常中!
每次 只能格式化

网友(2011-09-20):
去下个文件夹.EXE专杀

网友:
试下金山急救箱吧
用来杀过不少奇怪的顽固病毒

网友:
这里人好少啊。。

网友:
先查电脑上有无毒。。。然后格U盘。

网友:
里面有重要数据吗

网友:
dos下删除不必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