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3 wide

楼主(2011-08-21):
联想 L193 wide下班部粉三分之二正常上部份三分之一图淡是那的问题有图

网友:
联想L193 wide液晶上部有三分一比较亮模糊

联想 L193 wide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tid=443657&extra=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AOC08年出这批机害死联想了!修的不少!

网友:
屏坏.很有可能还是COG的..有修COG的机子 应该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屏侧面有三组驱动模块 其中一个损坏 正好三分之一 有的按压可以短暂恢复 有的按压也没有变化 此估障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换屏侧面IC 不行就没救了。

网友:
屏坏别修了

网友:
谢谢各位,看来只有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