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v300花屏!

楼主(2011-08-21):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的机器花屏怎么办啊,求助!
求助

网友:
加焊显卡`肯定OK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BGA加焊或者直球

网友:
煮显卡呗,地球人都知道V3000显卡门。

网友:
加焊用不久请更换!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的撑不了多长时间,建议重新直球

网友:
先给加焊一下显卡,不行重做,再不行换一个

网友:
通病了,天天维修到大家,加焊风改长转,加铜片

网友:
加焊 改风扇 加铜片

网友:
呵呵,,,你记住8400的显卡机器和74 73 72的这些机器出问题90%都是显卡,具体的你修还是换都行,但是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
重新置珠改风扇 加铜片 我修过不少只要把温度控制在 60度以内一般很少出问题

网友:
加铜片返修率还高,散热垫最好。

网友:
V3000通病还不知道吗..花屏可定是显卡咯

网友:
这个问题LZ也问得起,农民工都知道V3000显卡容易空焊。

网友:
楼主新手?第一次接笔记本活?

网友:
是啊,地球人都知道哦,分明的显卡门啊,很有名的,先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就植株,再不行就换改良的 显卡呗,然后再把风扇改成长转,再加一个铜片了!

网友:
弄显卡撒,不行就重做。

网友:
建议还是换改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