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管引线处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21):
这个液晶亮一下就灭了,最后发现有根灯管不亮,拆开后,发现这灯管引线处次拉漏电似的,导致不好用,这个要拆开重新焊下灯管引线接头,包好?用704硅橡胶 涂下可否?本人新手

网友:
重新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就行了。完了做好绝缘就行了,随便什么绝缘的都行、。

网友:
做好绝缘就行,热缩套管、薄的粘胶带。

网友:
以前是绝缘没破的话把接头包好了就行  要不就用热缩管包  我常用这个

网友:
热缩管好些,胶纸那一类的可能 不行,灯管太热的时候,可能会化掉!

网友:
不用热缩管是不可靠的 可能当时行

网友:
是啊 ,热缩管肯定是要用的啊 ,为了保险起见,要得

网友:
我就用740绝缘

网友:
说错了,是704

网友:
重新焊好,主要是做好绝缘.

网友:
热缩套管长期高温下会发脆,碎裂,你们碰到过没,换过灯管用不了几个月返修,

网友:
重新换好,用热缩管绝缘好就行了。

网友:
热缩管热缩了之后有点硬,不好拐弯什么的。不知道大师们是用什么做绝缘的,求真相求图

网友:
同意使用热缩管。这样好一点

网友:
用双层热缩管 没问题。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最好有高温热缩管,把焊接处绝缘,这个绝缘一定要搞好,不然会有危险的。

网友:
楼上都说了,俺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