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 拆掉51125之后,电流开机到4~5安。

楼主(2011-08-21):
  我接拉一台R467 的主板维修,测到51125 发烫明显损坏, 拆掉之后,  注明 但是没有安装 51125 就让我同事通电,直接烧掉拉,网卡,电流开机到4~5安,   南桥发烫  网卡已经吹掉拉不过南桥发热, 电流还保持 4安多,

网友(点评):
换板子吧,以后在遇到不会弄的直接送专业维修店,不要人为扩大故障。

网友:
拜托.说点建设性的问题好不,总说桥桥桥  我好失望的

网友:
你检查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啊,如果短路就采用烧机法啊,把断路的先排除啊,不过51125控制的MOS管都要换点

网友:
既然烧了,那只能加电把短路的全烧出来了。

网友:
兄弟,以后记得,电源供电芯片取掉以后一定不能插电!!!切记切记!会烧主板的

网友:
51125拆掉后通电 南桥肯定烧了 先把南桥取了看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没先

网友:
MOS管G级悬空  肯定得烧东西得

网友:
南桥肯定烧了,您这是纯粹瞎搞,不上待机芯片就直接上电,牛B

网友:
拆下供电芯片就直接通电会短路,这也算修本本的常识了;如果不装供电芯片通电前也要对上管做一下处理,不然烧元件就很正常了。

网友:
麻烦大了。。

网友:
电源芯片拆了 不拆电感 还敢上电  佩服你

网友:
不好修了 所有3.3 5V的电路几乎都会被烧坏掉了
本来是小问题现在是大问题了

网友:
芯片不装都加电,还是找专业点的地方修吧。

网友:
千万千万不要拆了主控芯片后再加电,不然有一次烧一次,不信试试

网友:
牛人呀,好像还是高手呀,还给同事通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后级都会烧掉

网友:
只要3v5v到的地方,基本都烧了吧。

网友:
不装51125的话,19V直接灌进3v,5v里面去了

网友:
这的最基本的啊!拆了主电源的芯片是不能通电的

网友:
还有4A,南桥烧了也不会有4A电流,公供电压的转换肯定还有短路,不过可肯定,烧的地方多了,可能大电流修好了,南北桥IO换了也不会跑U了!杯具啊!

网友:
瞎搞 拆了电源芯片 也敢上电

网友:
我还没试验过,强悍!mos全烧,直接连接3v5v的开关管、芯片全烧!

网友:
报废了主板。

网友(2018-12-05):
哈 换主板吧 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