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1):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显示器什么问题?谢谢

小美Mcy -3 标题/内容 不清

网友(点评):
没看到图片啊!楼主发贴后有没有自己看下图片显示出来没啊?

网友:
图片没有么?

网友:
没事,这不好好的么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点评):
80%是屏线有干扰,侧重查屏线和屏线接口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象虚线一样的阴影,是的话,屏挂了,换

网友:
图片在五楼,请各帮来个大诊断!!

网友:
检查屏线特别是接口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显卡驱动没装呀

网友:
这是可能是三星驱动板的通病,好像要换芯片才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说得有道理!

网友:
25L1005MC和 S24CS08 这两个程序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两个是什么程序?

网友(点评):
之前有换过芯片,还是不行哦!

网友:
是不是驱动掉了,先从最简单开始查。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显示器硬件故障了~!

网友:
有可能屏线问题,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碰到过,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检查屏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过的,不是屏线的问题,是明显扁红的,就算换了屏线也没有用的,是驱动板的两个程序!当然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点评):
是要刷这两个程序,还是要换这两个芯片!会成功吗?

网友(点评):
三星早期的机子,三星710n,回收来的,后面好像还有一些文字,放在那很久了没有动过!

网友:
你在淘宝网查查吧!他们里面有详细介绍的!当然有卖的

网友:
好像是屏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