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后掉电 是不是桥被搞坏了,在线等.

楼主(2011-08-21):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DV1000笔记本开机不亮,用电流表开机电流到0.66A就不动了,去内存一开机0.50A,遂怀疑北桥(集显主板),直接加焊北桥后开机直接掉电(0.01A---0.23A---0.01A),     鱼焖了  是不是北搞挂了(这主板应该是无铅的我BGA温度调到210度加焊的),量其周围大电容,全0欧. 请高手明示是是不桥挂了!

网友:
也有可能连锡了。

网友:
取下来重做

网友:
正在重做,就看这次了,不行就废了它

网友:
桥挂了,肯定得换一个了!855的桥很容易焊挂的

网友:
这么狠啊,废了他,不是北桥乐意查一下其他问题啊 ,搞维修如果像你这样那 就坏了,大哥!!

网友:
这咱情况量北桥背面的电容一般会得出是不是爆的结论,如果短的话直接换吧

网友:
应该是你北桥有问题的,开机保护了。

网友:
855的确实容易挂

网友:
摘掉北桥再打周围电容  摘掉北桥打下北桥上面的电容 你焊的时候是不是推了一下?

网友:
很可能连锡了,重植一次,不行换桥

网友:
拆下来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北桥是不是被你吹得短路了  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换北桥,电流跑0.66不一定是北桥问题啊,先查问题啊,你这样做会亏本的

网友:
可能是桥挂啦,换吧,不要重植了,换个新的,板反复做BGA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