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代工神舟19寸宽屏神奇故障

楼主(2011-08-21):
型号是LF19WD-C  驱动板3.3V 5V 1.8V都有,并且正常送达主芯片TSUM1PFR-LF,就是不输出电压到开关。开关经过101电阻直连主芯片,用102电阻做上拉也被拉低了。加焊主芯片和25芯片都没用,后来把主芯片拆下来再装上去又正常了。 拆下来的时候发现芯片底部焊盘的焊锡不均匀,怀疑是地接触不好,或者周围有零件虚焊,就全都加悍了一边,正常使用好几个小时了。  不关电容的事,我冷却了好久再开都正常

网友:
嗯,可以当成经验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