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暗屏,屏上面最后3个指示灯一直亮着,充电等和另外两。求大仙给点思路

楼主(2011-08-21):
这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待机偏高5V电感上面有个二级管烧了, 现在能开机就是暗屏外接正常,
我把屏放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都是正常说明上帆没有问题,
主板我测了借口3.3V 16V

网友:
刚按错了。  接着说,  3.3V 16V都有信号不会测。  待机的时候屏上面最后三个指示等一直亮这,这个地方不正常,正常的是开机的时候闪一下就没了,  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或者看看是不是背光控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