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02RM液晶电视有图像声音,背光不停的闪,求助!!

楼主(2011-08-21):
一台创维32L02RM液晶电视有图像,有声音,就是背光不停的闪。
用户家所在的楼半个月前遭雷击过,我就在那个楼修过几个电视。不过他家始终也没看电视,也不知道是不是雷击的。
我拆开后壳,量电源板24V,12V,5V,正常也不抖动。所以也就没怀疑电源雷击的事(那个楼其他几家电源雷击后电源板很明显看得出来,有一台创维26液晶电源块坏,连次级L7805都坏了)。
因为在背光LED灯闪的时候,高压板上高压线圈也吱吱响,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就从网上邮了块高压板,代换了后还是故障依旧,望高手师傅指点!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1-12-27 10:51):
灯管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你高压板都换过了 那应该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信号的电压也抖动么?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的回复,  这板控制开关脚5V正常一点也不波动,这根线和另一根亮度控制线(实测3V左右)两根红线一起从主控板过来的。

这个机器是LED的应该是。  我换高压板时看到去屏里一共就两根插头,每根插头上就一根线。

图像声音正常,灯闪的特快,就像歌厅里的霓虹灯的频闪那个速度。
请高手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刚刚查完此电视参数,的确用的是灯管。。。。。。。。。不是LED的,

我一直以为这麽大的电视用两根线是LED呢,看来厂家在降价的同时,质量也缩水啊,这机器刚买一年多。刚过保, 谢谢厂家。

那看来我还真得去看看灯管去。

网友:
LED应当用的是升压板,没有高压线圈吧。???

网友:
换高压板后闪的话应当是灯管的问题了,换个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