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M800主板不人SAST接口?

楼主(2011-08-21):
今天客户拿来3块ECS k8m800的主板,故障是用SAST接口进系统到桌面的位置就死机,硬盘换了一个新的,故障还是一样,刷完BIOS还是一样的。,最后加焊南桥也是一样的,真的无语了,我尝试用IDE接口接硬盘,却没有一点问题,用IDE接口进系统一切都很顺利,测试了3个小时都没有一点问题。
换用SAST接口还是到桌面哪个位置就死机了,在这里请问哪位高人维修这样的故障啊?
由于是新客户,而且客户是从事单位方面的工作,如果能把这个客拉过来,估计以后的业务又会多一些。

网友:
打阻值, 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bios 里面有  个sata模式设置   disable试一下

网友:
主板硬件没问题,是BIOS设置的问题.我遇到过,VIA的芯片组对SATA的支持有些设置很怪的.有些在BIOS中设置,有些是在自检完后有个专门的SATA设置,有些要关闭,有些要选兼容,楼主试着来吧,有些要在BIOS关闭IDE1 ,我也是试了很久才中的.

网友A:
k8m800是串口一代的板子,你的硬盘是串口二代的,当然用不了,要用串口一代的硬盘。

网友:
怎么分他是一代 二代的串口啊?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m800是串口一代的板子,你的硬盘是串口二代的,当然用不了,要用串口一代的硬盘。

   是呀,应该怎么区分呀??

网友:
听说`后来VIA出了补丁`可以上二代的硬盘`不过要求硬盘上有跳线才可以`

网友:
头一回听说串口有一代二代之分,学习了啊.楼主换个参数一样的硬盘试试.

网友:
我也没有看到硬盘有分一代和二代的,觉得只要是串口的硬盘,接上去都是一样的用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串1串2  怎么区分呢  有知道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