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8-21):
09年底入手的一台kinglang的无线路由器,最近老是断外网。网络连接没有断。ping不通,好像是死机了。关机重启又正常。测外接电源输出电压有13.5伏,标称是12V的。带载时是12.8V。请教各位大侠是否电源电压过高引起的?还是路由器要挂了?
外网

网友:
建议先把电源压搞好 瞧好不好

网友:
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那么说,楼上的意思是我这路由器要挂了吗?当时批发都180大洋啊!

网友:
可能寿命到了稳定性差了,我有一台T-P的也是,出问题时就修复下IP就好了。

网友:
电压还算正常,应该是路由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