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L322)进水维修,挡E5?

楼主(2011-08-21):
G45的北桥,Ibm南桥。刚开始主板上没有看到明显的进水地方也没有发霉和腐化的现象。就放在恒温炉上200度烤了10分钟然后冷却了光板就可以点亮了于是让小弟装机了,没想到装起来就不亮了!再叫小弟拆出主板测电流应该是跑码了但电流变化不太大,插数码卡又不支持跑码!于是我飞线Cn516接口LAD信号到pci-e诊断卡上跑了5个数码挡在E5不动了!可能是内存不过一样,打CPU座和内存数据线都正常,系统管理总线上可打到有一次下拉的跳变波形!上电电流0.65-0.72-0.67-0.75然后一点点上涨压好CPU不会掉电,南桥加焊了也一样然后没修了放了明天再修!不知道大家修到过没有这种状况的,下一步应该动哪块?

补充内容 (2011-8-22 18:04):
板号:date1mmb8e0 rev:e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别的没看,给楼主一个建议,以后最好不要放到200度上烤,容易发生意外,100度就行,大不我多烤一会。除潮而已,200度,有铅的板子的话元件上的锡都化了。我自己一般都是用100度的,定时30分或60到时自动关掉

网友:
北桥换新的、南桥也换新的了也一样跑5个码挡E5、应该是有某个小东东电阻什么的有问题了、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