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稳压二极管影响电压值么?

楼主(2011-08-21):
19V经过 对地稳压二极管 输出 PWR 请问PWR 电压输出还是19V么?

有人话说PWR输出电压只是5.6V? 令我不解 高手赐教。。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兄弟 后面是不是还少画了个电阻。

网友:
第一张图片电压高的话 二极管击穿,保证后面的电压19v,第二张图片看不到。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二极管只是做稳压用的?不影响电压输出? 第二图只看字

网友:
稳压的不影响的,只有经过稳压二极管(正极不接地)才会降压吧

有人说 这个二极管稳压输出5.6V电压 令人不解

网友A:
LZ  弄个完整的图  这样不好分析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正极对地,那就是稳压在5.6v。

网友(点评):
输入电压为19V 通过对地稳压二极管 正接地 那么输出就是5.6V吗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就是这个二极管的稳压值。

网友:
你现在的测量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在换个稳压二极管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点评):
机器 修好了 客户拿走了 只是在修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弄个完整的图  这样不好分析

网友:
之所以叫做稳压二极管,知其意就知道是起稳压作用的,iopz1不影响后面的电压输出,只有当发生过压或是过流欠压等。会受影响,从而决定他的导通以否来达到保护电路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