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奇怪问题 看起来简单实际不简单 请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仁指导一下

楼主(2011-08-21):
一台联想老家悦e2050a 重装系统启动不了 GHOST玩以后重新启动要进入安装的时候就一直是那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 一直继续启动不了  这台机是AMD462D cpu 比较老 所以应该不存在BIos硬盘模式设置的问题
我开始以为是分区表的引导MBR有问题
后来用diskgen重建了MBR
用了安装版的不行
用DM重新分区了也是一样
把硬盘取了   按别的主机上GHOST好再挂这个还是一样
换hdd也是一样
重新分区了也是这样
HDD换了一样
DDR也换了一样
数据线也换了一样
拔掉我升级的那根DDR用他自己原装的那根还是一样
换了几根DDR
电源也换了
BIOS里面设置了
把硬盘设置第一启动项
还把第2或第3都关闭了 就开第一个强行都不行
还原过BIos
头大了
SATA接口的HDD也是一样
请问哪位遇到过没有

问题还真比较特殊 系统也换了N遍

开始拿过来是正常的 就是客户要升级一下DDR 开始还可以正常启动一边 第3变启动的时候就启动不了 就一直是那根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没有想到居然出现这个问题

请各位看清楚再发言 不是MBR的问题 不是HDD的问题

网友(点评):
462的机子还修,我丢都来不及,看来我的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我一般打开机子,要是看到是370和462的话,就什么都不动,这个羊肉是吃不到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  不过不是一样的机  你把硬盘取了   按别的主机上GHOST好再挂这个上应该就搞的定了

网友A:
试了我说的楼主回下瞧我的对不!

网友(点评):
确实是蛮奇怪的

网友:
一样不行的 我最新就用这个办法了 谢谢

网友(点评):
哦 那很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试了我说的楼主回下瞧我的对不!

解决了  楼主说下   我很困惑啊

网友(点评):
一定公布答案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真是奇怪 我就昨天去掉CMOS 放了一夜电 现在OK了

网友:
这款机子硬盘有联想惠盾,开机按sSHIFTPL+F10

网友(点评):
老兄你说的那组合键我早就按了 没有反应

网友:
重建主引导不行那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原来故障是系统中毒但能进系统,为了省事,给GHOST个了一个系统,重启就出现同楼主一样的故障,只有一个光标在闪,这个GHOST系统是在u盘中已经装过很多机子没问题的,后来进PE将启动文件的BOOT.INI中的改为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就可以了,分析可能是原硬盘有一个隐含分区(常见的分区软件中也看不到,因为明明80G的硬盘只认70G,正常应该认75G左右),在启动时先调用了,所以理论上新装的系统是装到了第二个盘上,所以启动文件要修改下.但是如果是用安装光盘一步步安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安装版的也是那根样子不行的 PE都是进度条完就卡了 一直是那根进度条那里

网友:
用光盘启动进DOS , 执行 SYS C:  重启看是进DOS还是进XP?

网友:
加焊io 南桥。换个cpu

网友:
HP笔记本有个HDD Translation Mode选项    不知你那台式机有没有这个选项  有的话改成LBA-assisted

网友(点评):
没有的 谢谢 现在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真是奇怪 我就昨天去掉CMOS 放了一夜电 现在OK了

网友:
不用Ghost试试。完全安装!

网友:
品牌机里面一般都有自带的隐藏分区,GHOST系统一般是不太灵的,用安装版。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们 这个问题真是奇怪 我就昨天去掉CMOS  放了一夜电  现在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楼主说下   我很困惑啊

这样啊   少见   谢楼住分享

网友:
就这样解决了 ,不错,交货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