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的msi的维修

楼主(2011-08-21):
主板 V星的,775的,具体型号忘记了,开始故障短路,ok  把vcore供电拔掉,不短,开始干了,量了一下,两个上管挂掉,换,恩 ? 上点,*脏话*,一阵冒烟,又烧了,又是那两个上管,ok,换掉,从ic ,恩 不短啦,但不跑马,*脏话*,哎 没办法,打阻值,cpu到北桥的ad线,恩 不断不短,nb到sb的16根线,刮开,恩 没问题,内存到nb没问题, lpc没问题,,量到这里,就想放弃了,但是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刷bios ,没用,日,想想,貌似剩下时钟没有量了,恩 ,终于发现了,cpu少一个时钟,恩 找到料板,拆一颗,ok 时钟出来了,可是依然不跑,刷会bios   终于修好了

网友:
思路我是看懂,讲的应该算是很清楚了.嘿嘿,不过楼主讲话也比较特别,一段文字 没有哪句话有超过10个字的!

网友:
晕,写了半天就是最基本的没有量,而且又说得不清楚,CPU时钟没有,那你换了一个什么东西呀,是时钟IC还是电阻呀

网友A:
什么是最基本的???各个电压 ???各个电压的阻值???

网友:
想问下  第一次的bios是写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最基本的???各个电压 ???各个电压的阻值???

电压,时钟,复位,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还要两个钟

网友:
真是一个慢长的过程,要是我,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