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电信封路由的方法

楼主(2011-08-21):
1. 如果你的网卡驱动有直接提供克隆MAC地址Gong能,如RealTek公司出的RTL8139芯片,那恭喜你了,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双击“网络和拨号连接”,右键点击需要修改MAC地址的网卡图标,并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点击“配置”按钮,点击“高级”选项卡。在“属性”区,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称作 “Network Address”或“Locally Administered Address”的项目,点击它,在右侧“值”的下方,输入你要指定的MAC地址值。要连续输入12个数字或字母,不要在其间输入“-”。重新启动一次系统后设置就会生效了(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XP用户*作略有区别,)

2000下

a.

在桌面上网上邻居图标上点右键,选"属性",在出来的"网络和拨号连接"窗口中一般有两个图标,一个是"新建连接"图标,一个是"我的连接"图标。如果你的机器上有两个网卡的话,那就有三个图标了。如果你只有一个网卡,那就在"我的连接"图标上点右键,选"属性",会出来一个"我的连接 属性"的窗口。在图口上部有一个"连接时使用:"的标识,下面就是你机器上的网卡型号了。在下面有一个"配置"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就进入了网卡的属性对话框了,这个对话框中有五个属性页,点击第二项"高级"页,在"属性"标识下有两项:一个是"Link Speed/Duplex Mode",这是设置网卡工作速率的,我们需要改的是下面一个"Network Address",点击该项,在对话框右边的"值"标识下有两个单选项,默认得是"不存在" ,我们只要选中上面一个单选项,然后在右边的框中输入你想改的网卡MAC地址,点"确定",等待一会儿,网卡地址就改好了,你甚至不用停用网卡! 你也可以在"设置管理器"中,打开网卡的属性页来修改,效果一样

b.

1.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0、0001、0002”等主键下, 因为你有可能安装了不止一块网卡,所以在这个主键下馍能会有多个类似于“0000、0001”的主键,这时候你可以查找DriverDesc内容为你要修改的网卡的描述相吻合的主键,如“0000”。

2.在上面提到的主键下,添一个字符串,名字为“NetworkAddress”,把它的值设为你要的MAC地址,要连续写?如“001010101010”。

3.然后到主键下“NDI\params”中添加一项“NetworkAddress”的主键值,在该主键下添加名为“default”的字符串,值写要设的MAC地址,要连续写,如“001010101010”。

「注」实际上这只是设置在后面提到的高级属性中的“初始值”,实际使用的MAC地址还是取决于在第2点中提到的“NetworkAddress”参数,而且一旦设置后,以后高级属性中值就是“NetworkAddress”给出的值而非“default”给出的了。

4.在“NetworkAddress”的主键下继续添加名为“ParamDesc”的字符串,其作用为指定“NetworkAddress”主键的描述,其值可为“MAC Address”(也可以随意设置,这只是个描述,无关紧要,这个值将会在你以后直接修改MAC地址的时候作为描述出现),这样重新启动一次以后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双击相应网卡项会发现有一个高级设置,其下存在MAC Address (就是你在前面设置的ParamDesc,)的选项,这就是你在第二步里在注册表中加的新项“NetworkAddress”,以后只要在此修改MAC地址就可以了。

5.关闭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你的网卡地址已经改好了。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双击相应网卡项会发现有一个MAC Address的高级设置项。用于直接修改MAC地址,而且不需要重新启动就可以实现MAC的随时更改。

WinXP下

大部分的网卡都可以通过在控制面板中修改网卡属性来更改其MAC地址。在“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击需要修改MAC地址的网卡图标,并选择“属性/高级”选项卡。在“属性”区,就可以看到一个称作“Network Address”或其他相类似名字的的项目,点击它,在右侧“值”的下方,输入要指定的MAC地址值。要连续输入12个十六进制数字或字母,不要在其间输入“-”。

另外有几个可以修改MAC的软件都可以在XP/W2K下运行,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下,所以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网友:
最简单拨打10000号解决啊,如果是没钱了,找个方法是不行的,问下楼主是怎么个封路由器

网友(2012-12-06):
这个是电信绑定MAC地址,而不是卦路由,

网友:
这方法只对绑MAC有效,不是限路由的解决方法。

网友:
看了半天了,结果发现这个不是封路由啊!

网友:
嗯,应该不是封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