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三台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灯管也不停的闪烁!

楼主(2011-08-21):
一台杂牌 接驱动板 电压就跳变 摸驱动板芯片发烫  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灯管也不停的闪烁!

第二台 优派22的 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灯管也不挺得闪烁 但是电压不跳变 不接负载(灯管)就没事 换通用高压条 灯布闪烁了 但是接灯管 不亮 应该不是高压问题 用通用驱动板 和通用高压板 灯管可以亮!

第三台 翰士奇 最初是不停电 发现LD7576 损坏 参照基地已兄弟的帖子换成LD7575 并且拆掉第一脚对应的电容 换成100K的电阻 发现有电了 但是同样的故障 指示灯闪烁 灯管闪烁。 换通用高压条 灯管 不亮!

三台显示器都没有电容爆的情况!修机器一年多来 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故障 却不是高压问题!

有维修经验的兄弟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第一台 驱动板短路了

网友:
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指示灯不停的闪烁,应是供电不足、或是按键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容有问题,电容还没有完全坏,没爆,只是它的充放电性能已没有或减弱,测测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今天来了 把第三台电容换了  指示灯都不亮了 听到吱吱的声音!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高压板问题  我之前碰到过

网友:
如果电源供电正常 查开关信号 高压板  灯管

网友(2014-11-15):
第三台 供电要是正常的话 看看高压部分 把高压断开 改个通用高压板 试试灯管正常不 不正常 你在看看电源管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