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1):
一个是IT8718F-S GXS的 技嘉专用的,一个IT8718F-S EXS的 技嘉专用的,这两个IO能互换吗
技嘉
yinjibei
技嘉专用的是最下面的一排小字母最后两个字母是GB。。

网友:
应该是可以,,,,

网友:
没换过 换过才知道 能换的话要留言下啊

网友:
修个台式机板子报什么价格

网友:
最下面那个牌有BG的!上面型号一样就可以代换了!技嘉专用都是BG的
chinachenhua
是GB才对的吧。。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都是技嘉上用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最好用原值的

网友:
需要尝试后才能知道 要么你在找两个芯片的pdf进行对比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待换,都是8718,只是版本不通。

网友:
如果最后面的型号那两个英文字母不是GB的话!是带不了技嘉专用的。。。

网友:
最后几个字母不一样可以用!

网友:
勇于尝试,等你答案

网友:
不要尝试啊。不查引脚定义就代换,万一出问题就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