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s3不认并口硬盘

楼主(2011-08-21):
今天遇到技嘉m52l-s3这个板子,跑马正常的,可以认并口硬盘,也可以进系统,就是不认串口的硬盘,小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恢复bios默认值试试,不行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
是不认并口,还是不认串口,,

网友:
bios的问题 刷bios

网友:
桥的问题,先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一般都是南桥问题的多一点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100M时钟  在桥

网友: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一般都是南桥问题的多一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718-1-1.html
六楼兄弟你认不认得呀,m52l-s3这个板只有一个桥,那来的南北桥之分,亏你还是修电脑的。